RC降压难题

楼主(2007-11-01):
大家好:
    最近用到RC降压法得到一个电源,有个问题想从这里问大家,我用一个电容为0.68uF降压,可以得到约为40mA的电流,如果我再通过一个桥式整流后并联两排各为6个LED串联,所以分流各为20mA,如果在使用中其中一排断路了,那么另一排LED将会有40mA的电流,这样肯定会因为其中一排开路了而造成另外一排因电流大而损坏。请问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回楼主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应该用两个0.33uF电容两个整流桥,每个电容只驱动一路LED。

网友B:
不需要整流桥

两串二极管反向并联后接入就可以了。(需有串连的防冲击电阻)

网友C:
请教老大怎么反向并联

不明白怎么反向并联,

反向的怎么点亮????

网友A:
回楼上

awey的意思是半数LED串联,另半数也串联,两串之一反过来再与没有反的那半并联,再与电容串联。

网友D:
反向并联的意思是

A二极管的阴极接B二极管的阳极,B二极管的阴极接A二极管的阳极,当成一个元件用。

如果阴极接阴极,阳极接阳极,就是普通说的并联。

网友E:
LZ的想法是坏了一个就会坏一串

坏就坏吧,要整改的话成本太高了:

两种方法:
1、每个LED并联个比LED压降高一点的稳压管--这样除了坏了的那个,其他的都能亮,需要LED数目个稳压管;
2、一串LED两端并联个比一串LED压降高点的稳压管--这样坏了那串就不亮了,但只需要2个稳压管

两串LED可以有2种接法:
1、
L---C---桥堆--+---R---LED---|
        | |   └--R---LED---|
N-------┘└----------------┘

2、
L---C-----R---+---LED正---|
              └--LED反---|
N-------------------------┘

他们建议的是第二种

网友F:
老X起那么早?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1.2UF/400V的电容做三串并联,,如果其中一串开路的话,另外两串才25MA的电流,这样坏的机率就降低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非得用大于1.2UF的电容,否则无法达到各20MA,这样的话体积又不允许,请问大家一个问题:1.2UF的电容本应达到80MA,但为什么三路的电流才16.5MA?另一个问题是桥式整流输出的最大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A:
回楼主

你的方案每路只有6个发光管,共3路。实际上18个发光管都串联可能更好一些。
电容降压的输出在负载两端电压不太高时近似恒流源,多串几个发光管电流几乎不变,只减少一点点。
发光管的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不能简单地准确计算,应用中一般实验决定电容多大。
电容降压前面已经说过近似恒流,其输出电压与负载关系很大。负载很小时近似与负载成正比,即串联两个发光管时输出电压是一个的二倍。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难题是串6--32颗灯,就是有时候会串6颗,有时候会串32颗。请问大家,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分流,当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几乎没有电流流过,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分流作用。(成本要低点好,不能用单片机之灯类的)

网友F:
“有时候会串6颗,有时候会串32颗”?那你需要一个恒流源

网友E:
难道只有我仔细看了LZ的问题?

其他人都是答非所问哦

而且,LZ仔细看过我得贴吗?看过的话怎么都要吱一声吧?

楼主:
谢谢了

我看到人家的电路上好像是用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并联在这些灯上,应是个恒流源吧,请问哪位有个恒流源电路发出来看看,

楼主:
to xwj

2、一串LED两端并联个比一串LED压降高点的稳压管--这样坏了那串就不亮了,但只需要2个稳压管,这种方法可以吗?第一种明显是不可能的,再说不可能因为一个灯不亮造成全都不亮吧,
我要的效果是,一串不影响另一串?请问有其它的方法吗?(成本低点,元器件少点)

楼主:
如何贴图呀

请问大家一下,如何贴图呀,我想发一个图给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我只想搞一下RC,借此更深了解一下,希望大家多多给点意见。

楼主:
to all

1、
L---C-----R---+---LED正---|
              └--LED反---|
N-------------------------┘
2、
L---桥堆------+---LED正---|
              └--LED正---|
N-------------------------┘
请问一下哪种方案更可靠一点??

网友D:
如图的D2和D3就是反向并联

网友D:
链接的7楼告诉你如何贴图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boardid=2&t=1751351&p=1&tp=%CE%D2%CF%D6%D4%DA%CA%D4%B5%E7%C2%B7+%C2%E9%B7%B3%C4%E3%B2%BB%D2%AA%D7%DF%BF%AA%B0%A1%A3%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