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使三极管可靠的工作在三种状态?

楼主(2007-11-01):
请教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使三极管可靠的工作在三种状态?
饱和导通状态,放大状态如何切换?
用顾虑集电极正反偏吗?

网友A:
饱和状态 截止状态 放大状态 这些条件书上都有啊

网友B:
设置好静态工作点

楼主:
还我今生

书上写,饱和,集电极,发射极正偏,但我用集电极反偏也行,为什么?

网友C:
回楼主

没有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只有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