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怎么只有电阻,电容,电感和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01):
无源电路咯

网友B:
你还想要什么?

有芯片,芯片里面有什么?

网友C:
你问的问题好好啊

网友D:
服了.

服了.

网友E:
有见识,观察仔细

楼主:
没有其他的元器件?????以前没见过

小日本的板子,做磁头动态测试用的,我想这么大的一个电路板,怎么也得用二极管或者三极管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