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有极性电容与无极性电容替换问题

楼主(2007-11-02):
我的伺服电机启动电路中需一个10uF启动电容,但这么大的无极电容很不好买,所以想以两个有极电容对接来替换使用,不知性能和可靠性怎样?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不行啊

有极电容器需要"极性"的!

网友B:
10uF的BBC电容很容易买到呀

网友C:
100uF的无极性的也能买到啊

网友D:
LZ,10uF启动电容很好买的啊

100uF以内的都好买

楼主:
要100V的

不知这个是否好买?

网友E:
频率

频率要求不高可以替换

楼主:
工作条件是这样的

用于交流36V的伺服电机的启动,也就是移相电容,电机的正反转转换在10秒钟以上,不知这样用是否能保证可靠性?电容对接后,容值是否会改变?耐压值是否会改变?还有,因为这是以前这个同类产品用的电路,这个10uF当量的选用也不知从何而来,在此可否有其它容值的选择?

网友F:
频率要求不高可以替换

频率要求不高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