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7-11-02):
  AT89S52的31引脚,Vpp/EA(EA低电平),29引脚PSEN(低电平)能不能作为简单的输出引脚使用,比如输出高电平控制三太门的关.
  频率在20HZ左右,电压在2V左右,在使用74系列的芯片(74LS125,74LS74)时,Vcc引脚需要接旁路电容吗?接的话大约的多少大?谢谢!

网友A:
89S52的EA引脚和PSEN引脚不受指令控制,不能作一般的输出脚用。
74LSXX芯片不能工作于2V电源电压,所以不明白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maychang

74LSXX芯片提供5V电压,输入的是2V电压和20HZ左右的频率?就是在接5V的Vcc引脚需要接旁路电容吗?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