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电容?

楼主(2007-11-02):
(无正文)

网友A:
旁路电容一般不需要精确计算

网友B:
根据你要旁路的信号频率来进行计算

网友A:
楼上说得有点意思

旁路多高频率的信号?如何计算?

网友C:
选择什么电容做旁路电容主要还是要看电容本身的频率特征

然后再稍微核算下该频率下的容抗、感抗即可
对具体值倒是确实不必很精确

网友D:
不要本末倒置

3楼是正确无误的,满足之后再看5楼,没有满足的单种电容,可以考虑两种甚至多种电容。

实际的频率,得看具体的工况,有时还要考虑是否有电磁元件和PCB线路电感。

网友A:
看来

 xwj 和 iC921 是对头,到哪里都争。

网友E(2008-12-20):
谢谢大家

请教pcm1801模数转换器的音频信号输入端的那个旁路电容怎样计算的?
要精确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