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帖讨论〗电源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附:很奇怪的电源产

楼主(2007-11-02):
电源是系统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有统计说,80%的故障发生与电源有关。实践中我觉得也是这样。因此,电源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借用paullee 的帖子,请大家积极讨论,内容可以包括:
1 你印象中的故障率,电源方面有多高?
2 电源故障时的种种外观现象和经验。
3 电源的可靠性要考虑哪些问题?
4 电源的安全性要考虑哪些问题?都有些什么防范措施?
5 电源的热设计与安全性、可靠性的关系。
6 电源的EMC和EMI设计与经验。
7 其它你认为适合讨论的内容。如容易发生故障的原因等。

  ---- iC921

--------------------------------------------------------
经常到这里看帖,长了不少见识。说心里话,这里真是高手很多。

1÷  但是今天在展会上,看好多产品还是存在很明显的问题。

2÷ 过去用过一种开关电源,tmd,开始挺好,但是3个月以后,12v部分都变成17v以上,烧了好多硬盘,害得我赶紧招回机器,更换电源。和厂家交涉了几回,也没有结果。

3÷ 在一个厂家定做电源,回来测试,一个电源声音很大,我低头查看(也怪我近视眼,带眼镜也要近距离看,习惯)眼睛和电源大约有20厘米,突然电源爆炸,电容里的崩了我一脸。亏得带眼镜,要不我就完蛋了。

  难道高手们都在这里灌水?不用心工作? 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国内的电源

粗制滥造的很多。从设计、元器件到工艺,很多都是几乎完全不懂的人干的。
可靠的电源不是没有,但成本上竞争不过这些小厂,往往被淘汰。

网友B:
国内的电源

点样的都有

网友C:
高手一般都没有精力去忽悠点钱开公司,

或者开了公司也管理不好
像老王那样的天才毕竟是少数

网友D:
心——应静如水

1楼:技术与市场相对矛盾!技术与安全可靠统一,市场与成本统一。这就是国内的市场。

网友E:
有几个事情值得注意一下

1 这里的“高手”是不少,但他们恐怕做电源的不是很多,而做电源的,也未必在这露脸。

2 这里的人多半是搞技术。但技术与经济往往是矛盾的。而来这里的人往往不能决定市场策略,因此他们想搞好也没招。

3 和产品一样,中国人目前恐怕是普遍存在得过且过的态度,虽然不少人在这里讨论也非常认真,但到实际工作就不那么回事了。

网友F:
一个电源声音很大,我低头查看(也怪我近视眼,带眼镜也要近距离看,习惯)眼睛和电源大约有20厘米,突然电源爆炸,电容里的崩了我一脸。亏得带眼镜,要不我就完蛋了。
======================================================================

胆子好大!危险呀!头一次通电或者有异常声音,俺都是或者立即停电观察或者直起腰来,头离得远些。

网友G:
不要命的家伙!

网友H:
dangelzsp理解错了

10楼中:其实这两点都可以通过选用胖矮的直立电源解决。

细高的电容,与胖矮的电容相比,具有较小的ESR和ESL。一般认为,别的因素一致的情况下,电容高一倍,ESR减3/4,ESL减1/2。高频应用,要尽量选细高的。

网友I:
楼主怨不了谁

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选择了这种电源,
而电源厂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生产出这样的电源。
在中国,好东西不一定有市场。
这不单单是技术和工艺的问题。

网友J:
嗯,电源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象dangelzsp 贴的那个电源图片,电容竟然不打硅胶,真不知他们是怎么过冲击试验的
--估计根本就没考虑过也没试验过:-(

网友K:
re 15楼

象dangelzsp 贴的那个电源图片,电容竟然不打硅胶,真不知他们是怎么过冲击试验的-----打硅胶也是不符合规范的,应焊线邦扎牢。

网友L:
上面的那个电源~我怎么看像是我们公司做的`哈哈

网友D:
可靠电源

其实国内有生产高质量电源的,价格与国外产品相比略低。但他们自己在砸同行与自己的品牌!搞出什么军品一个价、工业品一个价、民用品一个价,做的自己的信誉度降低不少。

网友E:
多多益善。

其实,这个帖子几乎啥都可以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 网友M: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即使IC设为转贴讨论,我再灌点水。

-------
18楼说的,恐怕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是不是和“社会需求”有关呢?!

网友N:
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了吧

网友E:
夸张也是一种可能吧

网友O:
回复ic921

18楼说的是什么?你们是一个公司的?!!!!

网友P:
LM2576

公司买的LM2576从8块多到现在2块多.

同样电路,有的就是启动不了;启动不了的有的过一阵子又能启动了..当然大部分是不行了.

犯愁.

有遇到这情况的么?

网友Q:
电源安全性

难道厂家就不能在电源安全性上下功夫吗

网友R:
如果是滤波的话,我也会采用胖矮的直立电容

我认为图片中长电容卧倒所加长的引脚造成的副作用比胖矮电容更甚。

网友S(2007-12-09):
把酷拉一起122

把酷拉一起344

网友L(2009-02-26):
做电源一定要做个好的电源
太危险了`今天炸了一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