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做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11-03):
如图,通过单片机的I/O控制来实现外设的分时供电~图中的解法是否能稳定的可靠运行。
此种方案与用集成的多路模拟选择开关哪个更合适些?

网友A:
图中的解法是否能稳定的可靠运行

要看MOS管是否可靠导通。MOS管的导通电压应该比单片机电源电压低且留有充分余量。
普通的模拟开关不能作此用途。

楼主:
谢谢maychang

如果能保证MOS管可靠导通。。那按照图中的接法就可以吗?

网友B:
电源10v,单片机口电压5v,可以导通

设开启电压的绝对值为3v

网友A:
回楼主

你给外设供电电压是多少?是否与单片机同一电源?

楼主:
maychang

和单片机的电源是同一个电源~!~
我还想知道,如果这么来实现分时供电,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B:
同一个电源?能导通吗?

楼主:
TO alice84

怎么不能导通呢?当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的时候,MOS管不就导通了吗?

网友A:
回楼主

该P沟管导通电压是多少?如果单片机电源3.3V,管子导通电压4V,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也不行。所以一定要选择低导通电压的管子。

楼主:
maychang

maychang,谢谢~!~
就这么接发能保证长期的稳定工作吗?大约每1S开通一次。

网友A:
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开关电源里的开关管每0.1ms不到就开关一次,正常情况连续工作几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maychang

明白了,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