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开关耐压问题

楼主(2007-11-03):
我想选择一个3选一的多路开关,另外,要求多路开关能够承受通过200v的电压。我察看了许多开关,例如4501它的电压仅为5v,是指的它的供电电压,那么它的通道能够承受多大的电压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推荐一个多路开关,谢谢!

网友A:
写错了,是4051,不是4501

这类模拟开关,各通道可以控制的就是芯片供电电压范围。
要控制200V电压,改用分立元件。

楼主:
请楼上说得再清楚一点

我是新手,什么是分立元件,麻烦老大说得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B:
任意引脚都不能超出 正负电源脚 的电压范围

网友A:
分立元件

就是没有集成到一起的元件。
分立器件,就是没有集成到一起的器件。

楼主:
那我应该选择哪种器件呢

麻烦各位老大指点一下,到底应该选择哪种器件?

网友C:
maychang和xwj都说了基本原则

至于哪一种,并不是马上可以确定的。比如如果是单向的直流开关和双向的交流开关,就不一样的。另外,使用目的必须清楚,作为信号开关和作为功率开关,是极不一样的。

楼主:
我还得问

开关主要是过导通200v得电压,不知道选模拟开关么?模拟开关的电压不能高于自身电源的电压,真的不明白选那个,能否给说个型号??

网友C:
你现在给出的条件,没人可以给出参考型号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用继电器的。

----刚刚跟你问交直流你都没有回答

网友D:
光说200V电压,多大电流也没说清楚

还要说清楚开关频率

楼主:
不好意思!

是交流电,电流2A,开关频率,每天变一次

网友C:
这不是和市电差不多吗?

根本不可能用普通的电子元件做开关。要用也得用交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每天变一次

还是用机械式的为好。

网友B:
呵呵,真不知LZ是怎么想到模拟开关的,那个只能用于小信号

注意是小信号!功率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信号!

你的应用明显应该选用继电器,
但从你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你对电子、甚至电气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知之甚少,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建议你最好还是放弃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想不出或做不出,而是说以你现有的知识很难做出安全可靠的方案,万一搞得触电或起火那,那就大条了...

实话直说,希望LZ不要生气才好:-)
估计ic921是不会象我这样说话的...

网友C:
交流固态继电器

去年,我们淘汰下来的设备的几千只。现在没用了。

那些设备用了好多年,没怎么坏,似乎好东西都是老东西。大家也喜欢。但没有办法,只好呆一边凉快了。

容量:交流250V,10A,应用直流输入12V,实际好象是上至36V,下至8V。

网友A:
同意14楼 xwj

安全第一。
不是仅说你的安全,包括用户的安全。

网友C:
偶这个安全出身的,这下安全也白搞了

居然没说一点。但实话实说还是可以的,担心的是说过头罢了。

楼主:
呵呵,大家说的好!

就是不懂才问大家的啊,不会才要学!希望大家以后还要批评指正为好!
衷心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