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85通讯不稳定求解

楼主(2007-11-03):
如题,3485时好时坏,有时能通讯上,有时又不能,软件加延迟后效果有点效果。图有链接,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没法算也得算

原来chunyang说,一般要考虑比200mV高一点,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200mV只是基本要求。或者说,接收器件不会有问题,可能线路工况有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数据位错误。

那个电阻是终端电阻,在双向通讯的时候,两头都要。单向通讯时,则只在接收端要。终端电阻的作用是防止电流反射。概念上,相当于将导线无限延长,流经该处的电流全部被电阻吸收,就象一个灌不满水的深潭那样,水流到那里不会回头了,与拍岸水完全不同,拍岸水总是“反射”回去的。

楼主:
在线求解

求解啊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

仅仅按图中电阻算才59mV。

正常的要求是:总线空闲时,电压大于200mV。可以通过提高电源电压或减小两个3.3kΩ电阻满足。

另外,要注意,总线是只需在两个终端上有120Ω电阻,不要每个节点上都有。

网友B:
另外还要注意总线连线形式和共模电压的影响

不妨去通讯技术坛看看老帖。

楼主:
AB脚是不是拉反了?

楼主:
准备这样改

电源是板子上割的3.3V,现在不好改了。
我看我的问题是1,3.3K改成680
              2,A,B脚拉反了,A应该上拉,B应该下拉
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2个485通信,应该不要考虑chunyang老大说的那些吧

楼主:
iC921斑竹

总线终端接120,其他节点不需要,不大明白勒
我就2个485通信,一个是主控制板,一个是RTU手持设备,
按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控制板要120,RTU上不需要这个120,对么?
那RTU不要120的话,那怎么满足〉200mV?不是没法算了

楼主:
iC921在线啊,帮下忙吧

网友A:
呵呵,不知道是被谁给裤子穿了

得补充说明一下:

要想在线路终端是个灌不满水的水潭,必须不是电抗元件。比如,如果用RC串联吸收器或单个电容,是不会没有反射的。因为它是(或者是有)储能元件,不会象纯电阻那样直接发热消耗掉,没有反射的。

网友C:
把偏置和终端电阻都去掉可能就好了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楼: 准备这样改
电源是板子上割的3.3V,现在不好改了。
我看我的问题是1,3.3K改成680
              2,A,B脚拉反了,A应该上拉,B应该下拉
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2个485通信,应该不要考虑chunyang老大说的那些吧

7楼: iC921斑竹
总线终端接120,其他节点不需要,不大明白勒
我就2个485通信,一个是主控制板,一个是RTU手持设备,
按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控制板要120,RTU上不需要这个120,对么?
那RTU不要120的话,那怎么满足〉200mV?不是没法算了

120的电阻是要与线路阻抗特性匹配的,其实一般可以选择大一点。特别是他这个485总线就2个节点,要是距离很近的话(针对波特率)可以考虑加大R15。
关于A,B脚拉电位的问题很讨厌,是所有的总线设备都拉还是就1个拉,所有都拉的话,在不确定总线上数量的环境下不好计算阻值;1个拉,在很多环境里可能造成混乱——这个要焊电阻,那个不焊。其实可以选择MAX3082这样的器件代替,就可以不用拉了。

网友E:
可以在匹配电阻R15上串联一个电容,匹配只对交流有效就行

网友D:
computer00说的也对

很多场合这样作的 不过引入了电容要小心
还有用稳压管做的 这样不是吸收 而是限压的方法.

网友A:
16楼的图,应该是从A-B端看进去是线路阻抗

现在加上R16和R28后,大了不少,严格地讲,会有问题的。

00说串联电容的方法,其实是不很好的方法,原则上我认为不可取。因为它不能完全吸收过来的电流----电容充电了,最后还是要释放的----这不是返回线路上去了吗?

网友D:
iC921

00说串联电容的方法,其实是不很好的方法,原则上我认为不可取。因为它不能完全吸收过来的电流----电容充电了,最后还是要释放的----这不是返回线路上去了吗?

不是完全吸收,但是电阻就能完全吸收么(理想状态有可能可以),这种电容把反射能量消耗了很多了.

网友A:
能量是小了,但反射情况是要关心的

如果数据速度快,或者脉冲窄,问题是要突现的。

网友D(2007-12-13):
数字电路有可能没有反射么?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都是通过消耗能量的办法将能量减小,只要反射情况在数字电路的允许范围内即可。
楼上:如果数据速度快,或者脉冲窄,问题是要突现的。
这个可以调节rc的数值,当然,从匹配效果上,rc的方法不如纯r的方法。但是有利就有弊,它可以减少无数据时的能量消耗,所以在实际工程中有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