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路的一些知识

楼主(2007-11-04):
各位大侠好!
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在一般的设计中那个电源线的直径和所通过的电流有一个什么关系?
比如说直径1mm的线能通过几A的电流?1CM的呢?有什么相应的对应关系?
2,贴片电阻相应的承受的最大功率?
比如说0603的电阻,0805的,1206的等
3,在三端稳压管中L,M分别表示怎么意思?相应的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比如说7805能通过多大的电流,78L05呢 ?78M05呢?
相对应的7809,7812呢?

网友A:
1,我好像记得我画过一个板,上面有0.1mm,过20mA没有多大的问题吧。
2,0805 1/8w 0603 1/4w,其它可推。
3,L表示小功率,M表示大功率,如M=1A。
个人意见,有些忘了。呵呵。网上都可以查到的。

楼主:
谢谢

谢谢2楼的指教
我记得以前也是在哪里见过的,那时没有用心的记下。
现在要用了却又找不到了!
心里没有底啊! weilj123帮忙留意一下,在哪里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哦!
感激不尽!

希望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一声!
先谢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