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推挽功放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如图,单5V供电,

下截频都大于100Hz了,怎么才能降低呢?(貌似改动C10没什么效果).再就是输出Vpp大过3V左右就出现交越失真了,Vpp小的时候还好,怎么能减小失真呢?

网友A:
根据你的5V电源,Vp-p3V就不错啦

C10肯定影响,按ω=RC式校验一下.另外,不要忽视前置级的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