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输出电流的请教

楼主(2007-11-04):
各位高手,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输出50mA左右的电流信号啊?我要做一个电流源,输出信号最大50mA,找不到合适的运放,指教指教吧!谢谢!在线等!

网友A:
用三极管采用射随器的接法来扩流

用三极管采用射随器的接法来扩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三极管括流能到50mA吗?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可以

要是怕麻烦,有的放大芯片也可以。比如PA140,还有能到3A的运方,自己找找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仿真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