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24VLED灯的功率管

楼主(2007-11-04):
请问:我想用89C2051单片机的端口,来控制24V电压供电的LED灯的亮、灭,并有PWM调压功能,不知该如何选用功率晶体管要做驱动,且最高电流有1A。请叫各位同仁。。。。。。。

楼主:
补充

还有个问题就是,直接用单片机的P口电平控制功率管的基极.也就是说5V电平驱动晶体管能不能让24V的LED灯工作在额定状态.如不能该如何解决??不清楚CE结会有多少压降.

网友A:
2sa系列的有很多啊

IO直接驱动会把单片机烧掉的,要通过NPN驱动。

楼主:
串电阻

 那我在它们之间串个电阻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个NMOS管驱动,1A电流的大把

网友A:
注意你的CPU输出的是+5V、0V。

驱动PNP的话,无论是0、1都导通的。

楼主:
谢谢!

对,我知道不能用PNP的管子.我试着用TIP120看行不行!要不行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