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hz——100khz整流电路

楼主(2007-11-05):
我是按照经典的全波整流电路连接的线,但做实验时,结果总是不对。
在10khz一下是,输出全波整流信号很好,但是频率一高就不行啦,严重失真。
我换了二极管,用IN4937和IN5819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
我用的运放是TL082(也试过LF412),TL082的带宽是3MHZ,对100khz的信号整流,就是把信号放大2倍,增益带宽积也才200KHZ,远小于3MHZ。
高手们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改用高速二极管

如果信号是方波,频率3M的运放远远不够。

网友B:
100kHz的信号

已经可能受输出摆动速率的约束,使信号失真(上升下降不够快)。

楼主:
是正弦波

是正弦波,10k左右全波整流效果很好。
但再高就不行啦。
我运放用TL082它的GBW应该可以吧?
我二极管用IN5819,IN4937都不行,
maychang帮忙推荐个?

网友B:
估计就是你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不行

楼主:
回复maychang

但TL082的转换速率最大可达12v/us,最小也有8v/us。
而且,对100K的正弦波信号整流,带宽应该可以满足吧?

网友A:
d[Asin(wt)]/dt=Awcos(wt)

转换速率最大值:
Aw=2×Pi×f×A

网友B:
楼主注意

输入是正弦信号,精密整流运放的输出可不是正弦信号,经二极管之后才是。为克服二极管的导通死区,运放在这一段需要很高的摆动速率。
没有看你的二极管IN5819,IN4937特性,此二极管应该用速度最快的,不知道1N4148是否好一些。

网友C:
转换速率?

转换速率=输出电压变化率绝对值的最大.输入信号的变化斜率的绝对值小于转化速率的绝对值时,输出电压才会按线性变化,
是不是应该有输入电压的变化率决定转换速率?
8楼说的摆动速率是不是转换速率呢?

网友D:
用1N4148,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