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的开环带宽与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07-11-05):
集成运放的开环带宽指的是开环电压增益下降3db时所对应的信号频率
单位增益带宽指集成运放在闭环增益为1倍的状态下,当用正弦小信号驱动时,其闭环增益下降0.707倍时的频率。当集成运放具有单级点相应时,其单位增益带宽为:Au*f
当集成运放具有多极点的频率响应时,其单位增益带宽与开环带宽没有直接关系,此时采用增益带宽乘积参数表示。
问题:这是这两个频率参数指的是运放小信号工作时的频率特性。此时小信号输出范围为:100——200mv。
那么,比如说,当输入信号为1v时,这是单位增益带宽积=10*Au*f  ,对吗?

网友A:
不对

首先,没有“单位增益带宽积”这个参数,只有单位增益带宽,或增益带宽积。
其次,单位增益带宽与输入信号大小没有关系,条件是输入信号不太大,输出摆动速率不大,不受输出摆动速率约束。大信号与小信号并没有严格的数值界限,100mV信号可能是大信号也可能是小信号,如果增益设计得较高使输出摆动速率成为约束条件,那就是大信号,否则是小信号。同样1V信号可能是大信号也可能是小信号,如果增益设计得很低(例如跟随器),工作频率也不高,就有可能没有受最大输出摆动速率约束,那就是小信号。

楼主:
哦,懂啦,多谢maychang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