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保险丝的阻值多大?

楼主(2007-11-05):
正常保险丝的阻值多大?能达到50吗

网友A:
不同规格的保险丝的直流电阻是不一样的

要看保险丝的资料说明

网友B:
不过,保险丝的电阻肯定没有50欧那么大

拿万用表量量。

楼主:
问题解决

我手上没有,感觉应该小于5欧

谢谢大家

网友C:
刚量了,0.1欧姆

(补充说明:我用的是指针式万用表测,因电阻太小,这里是目测的近似值)

网友D:
0.1欧, 偶明天用桥式电阻表测下咯,

  应该规格标称不一样,阻值也不通吧,

网友E:
0.1会不会大了点?

四、保险丝电阻:

通常分为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冷态电阻是保险丝25℃的条件下,通过小于额定电流的10%的测试电流所测得的电阻值。热态电阻则是以全额额定电流值为测试电流所测得的电压降转化过来的,其计算公式为R热=Ud/In。通常热电阻比冷电阻要大,我司所提供的保险丝电阻值即为冷电阻值,并仅作为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拉

以后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