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交流电压采集的困惑

楼主(2007-11-05):
我搭了一个电路测量三相交流电压,变压器定做变比为255V/5V。AD536真有效值芯片把交流电压1:1转换成直流电压.测量相电压软件转换成线电压。现在的问题是AD536转换值输出不等于输入,它的电源+9V电压经测量才4V多,CD4052发热烫手(变压器+5V一侧的地和CD4052接在一起,后来改为和AD536接在一起) 请大侠帮忙.另外对三相交流采集电路和传感器的接法不太了解,在此咨询一下

楼主:
咨询三相交流电压

我搭了一个电路测量三相交流电压,变压器定做变比为255V/5V。AD536真有效值芯片把交流电压1:1转换成直流电压.测量相电压软件转换成线电压。现在的问题是AD536转换值输出不等于输入,它的电源+9V电压经测量才4V多,CD4052发热烫手(变压器+5V一侧的地和CD4052接在一起,后来改为和AD536接在一起) 请大侠帮忙.另外对三相交流采集电路和传感器的接法不太了解,在此咨询一下

网友A:
可能是输入电压太高了

因为你说的5V是有效值,实际峰值电压还要乘上√2,即7.07V强。

一般来说,IC的输入电压不能高于电源电压的。

网友B:
从图中看不出电源如何接

但4052的VEE(7脚)接地,估计是单电源。
而变压器次级输出有半周期为负,超出了4052电源范围。
改用双电源,VEE接负电源。

网友A:
99SE能在默认情况下自动找到电源引脚

电压范围在正负半周都会超过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C:
用DC/DC整个负9V接到VEE.

U2的VEE脚.不够-9V搞个-7.5V都OK.

4052 不是纯粹的开关,它还有半导体电路的电气特性.楼主似乎并没注意到.变压器直接U2输入端不太安全.估计楼主这个U2已经不行了.应串接一个电阻,譬如5K.或顺串个二极管搞成半波整流,这样可能不用负电源了.

网友D:
直接用一片电能计量芯片,读出三相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E(2009-08-06):
楼主你做出来显示电压和实际的相差多少,我用内部直接带AD的单片机采集做可以做到1%精度,但是我必须采集三路电压,在进行计算求线电压,目前我的方案还可以,就是我的电源部分不理想,我采用阻容降压,用不到1年电容衰减问题就太多了,有机会讨教几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