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芯片的功耗

楼主(2007-11-05):
各位,我想测量某个芯片的动态功耗,想通过测量流过该芯片电源端串接一个电阻,测量其压降测得系统功耗,希望测量频率最好能达到80M,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运放,能否推荐一个?

网友A:
精确测量是很难

我觉得应该是在输入电压固定的情况下测量输入电流吧。不过,要固定输入电压有点困难,特别是要高速情况下----当然,这里放大器的速度和精度是矛盾的。80M,太高了。

网友B:
去请教这里的林老师!

要带厚礼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