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的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提问:有两个用三极管制作的电流源,将他们的输出端连接后接电流表接地,电流表显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突然想到的问题,大家来回答

网友A:
可能是和,可能是差

还可能损坏。

楼主:
这样可不行

楼上的兄弟,做电子是要讲原理的,而且要严谨,不能想当然。

网友B:
2楼没错

不是差就是和,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和。

只不过看你电流的流向了。

网友C:
楼上的

你楼上就是想跟你说这个道理。不能想当然。
你把图贴一下,人家才能分析。

网友D:
忘了戴维南了 还是基尔霍夫了,你找他们问问?

楼主:
补充一下

电流的流向是相同的,但是我做实验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说我想当然

注意!你说的是“有两个用三极管制作的电流源”。
这样的电流源,也许输出电流允许反向,即“倒灌”,也可能不允许。多数是不允许。如果“倒灌”,就很可能损坏。
我还没有说:楼主连交流还是直流电流源都没有说,想当然地就认为是直流电流源了。交流电流源就又多了个频率和相位问题。

网友E:
电流源超过恒流的条件。

是电流表还是电流源啊?

如果一个是电流源一个是电流表,当然是一个测试另外一个了。这还用说?

如果两个电流源会导致一个退出恒流状态,进入饱和区。

从原单位设计的最后一个产品中用了这个东西做的电流源,怎奈产品在85度的时候电流太大也就是负载太小(由于反馈的作用),导致降在三极管上的电压增大,最后工作不正常。
当时来这个单位快2个月了,老同事给我看了一下眼图,感觉确实是临界了,没有想到10G的vcsel的激光器的电阻这么大。

楼主:
补充一下!!!!

电流源为直流电流源,三极管用8050,电流表只是试验中测量两个电流源输出的工具。

网友E:
电流源带0负载,没有任何问题的。

带空负载是带不了的,连接电压表,理论上应该是无穷大的电压,实际上是vcc-0.7V。
连接电流表,当然就是测电流了。

网友F:
最近电源好多问题…

网友G:
斑竹学阿扁肯定误大事,该批批奏章了吧,不然菜农又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