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13数据手册的2个疑问 (图)

楼主(2007-11-06):
1. 直流电流增益为何有2个

2. 基极--发射极的压降不是0.6V到0.7V之间吗,这里怎么是1.2V,1.4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6164251588.rar

网友A:
1、测试条件不同,一个是集电极电流50mA,一个是集电极电流500mA。
2、包括体电阻上的压降。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侠

从下图中的三极管简化原理图中好像没看到“体电阻”

网友B:
怀疑不是9013

网友C:
嗯,9013哪能过那么大的电流?

不同电流下增益不同很好理解啊,比如体电阻、载流子密度、温度特性等都会造成大电流下放大倍数降低

网友D:
9013的Icm是500mA

网友C:
呵呵,原来是我记错了啊,

一直觉得这个参数比较虚,特别是SOT23的封装,哪可能承受1W的耗散功率?

楼主:
不同电流下增益不同

呵呵,我对三极管又多了一点了解

基极电流Ib不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不同

理论上,先要根据Ib的大小查得相应的放大倍数值,然后才能计算出Ic的值。

模拟书上用固定的放大倍数的计算方法只是一种估算

网友E:
Ube

2.1  1.2V是指在规定的饱和的条件下,基极--发射极压降离散的最大值;
2.2  1.4V可能指规定电流下,集电极开路时的基极--发射极压降离散的最大值;
2.3  0.7V是指平常室温小电流情况下的通俗估值,一般电路设计时,不必过于计较.

楼主:
小电流就用0.7V估算

大电流时才参考1.2V和1.4V这两个值

网友D:
re:8楼

三极管在小信号放大时,hFE是基本不变的,只有当Ic较大时,hFE才会迅速下降,除非特别说明,一般将hFE下降一半时的集电极电流称作Icm。
集电极电流超过Icm,但是只要集电结温度小于150度,三极管是不会损坏的,只不过hFE会变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