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口P2口能换吗?

楼主(2007-11-06):
下图的P1口P2口能换吗?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的意思是把P1口的连线和P2口的换一下,

网友A:
都作I/O口就可以换!

网友B:
P2作地址高8位就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

P1口是作为和ADC的数据和控制信号传输的,P2口地址使用是控制USB,LCD的读和写还有使能的,不做为高8位的地址使用,着样的话就可以换了把!谢谢各位!

网友C:
都是用做通用的IO口,可以互换

楼主:
在学习单片机原理时没有搞清准双向和双向口,这个准双向口是怎么理解的,还有就是P0口作为简单的输入,输出时必须接上拉电阻,这个简单的输入,输出和通用的输入输出有什么区别,他们分别是怎么理解的?谢谢大侠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D:
to maychang

帮忙解释一下"P2作地址高8位就不可以"是什么意思?外部存储器地址吗?

楼主:
帮忙!

那位能帮忙解答一下8楼湖10楼的问题呀,感激不禁!

网友E:
re 11楼:准双向口就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入出口差异。

通过片内或片外的上拉“电阻”电路既可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入(详细可看MCS-51的IO结构),P0因无内置上拉“电阻”所以作为IO必须外加上拉电阻。

至于P2,若作为IO的话,它的第二功能(高八位地址输出)就不能用了。

网友F:
看一下书上的口线结构就应该能弄明白了

网友G:
12楼的正解

我来个总结吧:
P0口{
1:IO口,可作为数据总线也可以作为地址总线,都是低八位的
2:输出口,要外接上拉电阻.因为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
-----------------------
P1口{
专用的I0口
}
-----------------------
P2口{
I/0口或者地址总线,都是高八位,
地址总线若没有用完P2口,其他的没有用到的P2口不能再用做I/O口使用
}
p3口{
I/O口
还有一个第二功能,具体看MCS-51书吧,这里不说了..
}

楼主:
我说一下,请各位高手看是否正确?

不管是P0,P1,P2,P3口,做为输入时必须先写1,向P0写1时,此引脚为高阻态,是双向口.具有高,底,高阻态三个状态,如果把P0口做为输出是有两种情况:1:执行MOV P0, A时不需要加上拉电阻,执行MOVX P0,XX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向外部提供拉电流负载(拉电流负载?),另外如果是MOVX XX,P0.不知道是否需要上拉电阻.P1,P2,P3口向外输出时不需要上拉电阻,因为其内部有,P2口具有两个功能,可以作为通用的输入和输出,这是可以和P1口换的使用,当作为地址高8位时不可以和其他的输入输出口换的使用,P2口做为高8位地址使用时即使引脚没有使用完也不能用做通用的输入输出口使用,9楼说的独立的输入输出可能就是只个意思,

网友E:
楼主:有一点要更正,P0作为总线时才会有三态,这时不需加

但作为IO时有点象OC门,所以必须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