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电路不明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06):
串联调整稳压

网友B:
R502用于启动,工作起来后

由TR503控制TR502,再由TR502控制TR501。

网友C:
电源的电子开关。

楼主:
这个电路能去除吗,直接通过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

网友D:
直接通过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的效率很低

楼主:
maychang,请详细说下效率低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E:
怎么象是开关电源?

网友F:
看拓扑相似开关电源,实际上是个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
不是开关电源

xwj大虾,请把线性稳压说的详细一些。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