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信号是否可以直接用比较器处理?

楼主(2007-11-07):
对不起我的图画的不太好,可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图中的电压幅度大概是40~80mv,另外白噪声大约有10mv左右。
像这样的信号,我怎么把它处理成同频率的矩形波?(脉冲宽度不要求很精确)
这么小的信号是否可以直接用比较器进行二值化处理?有必要先放大或是进行滤波处理吗?

网友A:
建议先放大 后比较

楼主:
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是否有必要用交流放大电路?

网友B:
直接比较

直接比较即可。阀值30~40mv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最好还是加上低通滤波

网友E:
适度低通+施密特吧

网友F:
信号的频率多大呢?

网友G:
直接比较要注意选择比较器。

满足你的“另外白噪声大约有10mv左右”即可。

楼主:
sorry,这两天比较忙,没来看。信号是频移键控FSK调频信号,

两个频率分别为60kHz和75kHz

楼主:
hab2000,你说的注意选择比较器主要指哪个参数?Vos吗?

还是注意阈值的设定?

网友H:
直接放大不行

外界的干扰会影响你的放大结果,应采取MAX公司的毫伏变送芯片。

楼主:
毫伏变送芯片能多大程度抑制噪声?具体有哪几款?我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