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运放整流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1-07):
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使D1导通D2截止,课本上说此时Rf上电流为0,所以Uo电压为0。
可是为什么Rf上电流为零?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大家指教!

楼主:
输入电压Ui波形

图画错了!

楼主:
高手来帮帮忙

弄不懂睡不着觉了

网友A:
既然D1导通了,Rf上的电压就是0了(假定是理想二极管)。

网友B:
只是在理想二极管的情况才成立

二极管正向导通,将Rf短路。

楼主:
正确的图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因为 D2 反偏,所以 Rf 电流为 0

二极管正向压降难以忽略,反向漏电流许多场合倒是可以忽略

楼主:
期待

大家多帮忙!!

楼主:
高手哪去了

网友D:
921来了,给你个彻底明白的解释:

如果电阻两端有电压,电流就不会为0;如果没电压,只得为0;如果电阻的一端开路电流为0。以此为导则,不会骗得了你。

Rf电流为0:
道理1 D2反偏,对Rf右边相当于开路,因此电流必为0。
道理2 Rf在输入端,运放反相端虚地,电压为0。同时,Rf的在输出端没有源,也就没有电压,因而其两端电压必为0,电流当然也为0。

电压为0:
根据上面的道理2,Rf接运放反相端,虚地,即电压为0,加上道理1所说的D2反偏,输出电压显然为0。

简单地说,此时的情况和没有D2的情况是一样的。你说,这时Rf上的电流为0吗?不为0行吗?另,如不考虑D1正偏相当于运放开环,容易误导自己;不考虑D2反偏实属耽误自己,不知道电阻一端开路的存在。现在你只需理解为什么可以当D2没有一样就可以了(所有元件,皆按理想元件对待)。这个没有问题吧?!

加入你的图,方便你阅读。不过,最后有个问题:根据上面分析,似乎D1不要也可以,但实际并不可以,你能说说它的道理吗?弄懂了这个,相信你今后看运放电路时就容易得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向大家请教一个运放整流的问题,谢谢

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使D1导通D2截止,课本上说此时Rf上电流为0,所以Uo电压为0。
可是为什么Rf上电流为零?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大家指教!

网友D:
楼主呢?

收到没有?

网友E:
请问iC921

D1是为了使Ui>0时使其出于放大状态?

网友B:
D1不能取消,不然Vi<0时,对Vo有影响

网友E:
应该是Vi<0时!LZ的"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使D1导通D2截止,课本上说此时Rf上电流为0,所以Uo电压为0。"错了吧!

网友F:
请教921

当Ui<0的时候
Ui不是可以经过D1,在经过D2然后到U0不是一个通路了吗?

网友G:
U1B闭环,故根据虚短

U6=U7=0,又Irf=0,故UO=U6=0

网友H:
还是不明白

16楼所说的我也知道
但是和D1需不需要有什么关系?

仅仅是提供一个反馈,闭环?

网友C:
D1 的作用不能从简化原理理解,要从电路性能角度理解

网友I:
经典电路收藏

经典电路收藏

网友D:
几天没看,D1果然不凡哪……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请问iC921
D1是为了使Ui>0时使其出于放大状态?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3楼: D1不能取消,不然Vi<0时,对Vo有影响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对
应该是Vi<0时!LZ的"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使D1导通D2截止,课本上说此时Rf上电流为0,所以Uo电压为0。"错了吧!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请教921
当Ui<0的时候
Ui不是可以经过D1,在经过D2然后到U0不是一个通路了吗?

引用 网友H: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8楼: 还是不明白
16楼所说的我也知道
但是和D1需不需要有什么关系?
仅仅是提供一个反馈,闭环?

>> Ui<0,运放输出>0,D2反偏,输出=0,----此时要注意D1提供了负反馈,因而,反相端电压=0。如果没有D1,电压经过Rf传到输出端。p 这就是awey解释的意思,OK?
>> Ui>0,D1反偏,不起作用,电路通过D2和Rf形成闭环。有输出。

网友D:
如果没有D1,电压经过Rf传到输出端

这是为什么?

因为经过R的输入电流必须有另一个输入电流与之相抵消,不然,它要流向哪里?D1提供的作用就是这个----提供一个抵消经过R的电流。只要抵消了,以相端电压就为0,不然不为0。

网友J:
那同向输入端接的电阻是什么作用啊?干嘛不直接接地?

网友K(2008-01-27):
询问D1的作用

iC921 ,向lz提过最后有个问题:根据上面分析,似乎D1不要也可以,但实际并不可以,你能说说它的道理吗?

我没有想通D1的作用,哪位能帮忙解释下

网友L:
再补充回答一下LZ的问题

在Ui<0时,由于D1,D2都导通,压降为0(理想情况),Rf两端无压降,通过Rf的电流只能是0(欧姆定律)。

实际情况:由于D1,D2会有一些压降,Rf会有一定电流流过。

网友M:
ls高见,补充的是Ui>0时,U0=I×Rf=-Ui/Ri*Rf

网友N:
输出电压与二极管压降没有关系.

网友O:
30楼

正解

网友P(2012-09-04):
这个电路谁还能再发下,图现在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