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彩色全电视信号变成RGB信号

楼主(2007-11-07):
大家好!请教下要将彩色全电视信号变成RGB三基色输出,用什么芯片好?谢谢大家!

网友A:
就是一个video decoder

philips / TI 有许多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彩电的解码IC

网友C:
谢谢大家啦,能否提供具体的IC型号

网友D:
找彩电图纸

都是将信号转成RGB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