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不同的应用条件来选者是使用BJT,JFET还是MOS

楼主(2007-11-07):
我们知道运放的前级放大电路有BJT,JFET,MOSFET
或者我们可以用BJT,JFET,MOSFET来做前级放大电路

现在我的疑问是:

BJT,JFET,MOSFET各自的主要噪声是什么?
如何根据我们的具体应用来选择使用BJT,MOSFET,BJT前置放大运放或者前置放大电路来使我们的放大电路本身产生的噪声最小~~~~~~

楼主:
~~

也就是说:

比如JFET,BJT,MOSFET它们哪些主要是电流噪声大,哪些是电压噪声大

以及在一段频率范围内电流噪声和他们的电压噪声哪个是主导因素

谢谢~~~~~~

网友A(2011-10-15):
我觉得JFET比BJT的噪声要小吧

网友B: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有疑惑,应该不太好总结吧

网友D:
bjt的噪声是最小的,fet类的都比这个高,输出噪声模型里的4kt*gamma/gm,这个gamma值对于bjt要比MOS小一些
但是bjt的输入等效噪声是电流电压都有,后者基本只有电压(不考虑高频特性)
而且bjt的非线性比fet要高很多很多,尤其在三阶失真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