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如何关闭问题

楼主(2007-11-08):
查了许多资料,看到可控硅打开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只要给控制端加一定的电流就可以了。但是不明白可控硅是否同样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关闭?难道把控制端的电流截止就可以把可控硅关闭吗?谢谢!

网友A:
可关断就不是一般的可控硅了

楼主:
可控硅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关断

可控硅我查资料说可以关断,但是找到一个具体的芯片,数据手册里就没有提及可控硅怎样关断!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楼上:是吗?资料上是如何说的?

楼主:
我用的交流电供电

从导通到关断 1、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
             2、阳极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任一条件都可

网友A:
呵呵,这可不是“主动”关断,再好好的领悟吧。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啊?

那应该怎样控制啊?

网友B:
还不明白吗

“控制端的电流截止”,等待交流过零,关断即成。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直流电,说错了

我用的是直流电,不好意思阿,说错了!

楼主:
那就是,把控制端的电流断开就可以了么?

但是,我查了资料说,即使控制端的电流截止,由于反馈电路,可控硅是不可以关断的!

网友C:
可控硅直流关断是非常复杂的事

劝楼主改弦易辙。

网友A:
to LZ:电力电子器件有两类,

其一是半控(如可控硅),其二是全控的(如FET,GTR,IGBT等)。建议楼主选择一款合适的全控器件。

楼主:
我想随意的控制一个开关

我想随意的控制一个开关的断开关闭,开关的电压在200v左右,看来可控硅这条路比较难走,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来控制的?

谢谢大家,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了....

网友A:
没特殊考虑的话,就采用一个继电器。

楼主:
主要考虑的是功耗

我查一下继电器的资料

楼主:
不知道可控硅在断电以后,是不是就关断了?

可控硅器件,导通外界电压后,如果外界电压关闭后,那么可控硅是否就处于关断状态?

楼主:
那这就可以了

我的是加电后,单片机控制导通可控硅,然后断电,断电后可控硅就关断了??下次导通,还得使用单片机控制导通???
请老大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A:
好象可以,但为何一定要用可控硅呢,这样可靠性有问题啊

楼主:
我看了继电器,元件太大,功耗高

你说的全控FET,GTR,IGBT,那个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A:
电流是多少?

楼主:
不用可控硅,还能用什么呢〉?

继电器太大了,开关可控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类型的?麻烦给推荐一下啊。但是要耐压德,大概200v,电流2A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全控型器件?

网友E:
三极管、MOS管、IGBT、等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在看看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如何

网友A:
楼上:一般的固态继电器内驱动部分就是可控硅。

另外,200V,2A的PCB继电器体积不是很大,应该可以。

网友G:
直流开关控制,选用可控硅,你不是自找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