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积分电路遇到的问题(附电路图和波形)

楼主(2007-11-08):
各位高手,我仿真了一个积分电路,用OP07,输出和输入的确相差90度,但是输出信号并不是正负对称的。以前有高手说要把仿真时间设久一点,因为一开始是过渡期。于是我设置了50S,但是运行结果发现输出波形还是在上下摆得很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附电路图和运行50mS和50S的波形。请教请教!~~

楼主:
波形图1

楼主:
波形图2

网友A:
积分电容C6上并联一个大电阻就可以

楼主:
赶紧试!

赶紧试!

楼主:
好像真的可以啊!

这是为什么呀?我用硬件搭的都不会有这么大的直流偏移,但是仿真为何会这样啊?是因为软件内OP数学模型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