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电路应用在什么地方(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08):
红外遥控收发器,配合软件可以用遥控器遥控电脑,也可以PC控

网友A:
当然,也可以用于低数据量的数据通讯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电路上即有红外发射,又有红外接收,会不会自己干扰自己

网友B:
不会

1、红外有方向性

2、不同的编码

3、分时工作

网友C:
接收的是哪个?

网友D:
J?下面不是标着receive吗

那个就是接收的。

网友E:
问一下

发射装置是什么?下边的电路作用是什么?那两个三极管集电极都连地能导通吗?里边有负电压?

楼主:
再请教:图上C1的值取4700uF,是否合适

网友F:
期待

期待详细讲解;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