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还是整流,用IN4148啦

楼主(2007-11-10):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帮帮

我是按照经典的全波整流电路连接的线,但做实验时,结果总是不对。
在10khz一下是,输出全波整流信号很好,但是频率一高就不行啦,严重失真。
我换了二极管,用IN4937和IN5819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
我用的运放是TL082(也试过LF412),TL082的带宽是3MHZ,对100khz的信号整流,就是把信号放大2倍,增益带宽积也才200KHZ,远小于3MHZ。
用IN4148啦还是不行

网友A:
把上次的图也附上吧

基本上可以去定确定是运放速度不够。

网友B:
运放的带宽

开环和闭环的时候是不同的。

网友C:
先确定是前级的问题还是后级的问题

上面几位讲的都有道理,用示波器一级级看信号、算增益,顺序解决。

网友D:
全波整流不是线性电路

不能那样计算带宽
这里的主要参数不是运放带宽,而是压摆率
二极管状态切换时,运放输出端有“突变”过程,TL082这样的低速运放,能上10kHz已经不错了

网友E:
全波整流后的波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

100KHz正弦波经过全波整流后,就不再是100KHz了,也不是200KHz,而是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你只要看看全波整流波形底部的尖角就明白了。所以,原因不在二极管,需要换用更高速的运放。

网友F:
楼上几位已经讲得很清楚

运放的带宽和输出摆动速率都可能不够。
像全波整流后的波形中的“尖角”,需要很大的带宽才能够保证不失真。

楼主:
多谢诸位

在15K以上时,波形底部的确有尖角。看来的确是运放带宽不够。
大家推荐几个高速的运放?
压摆率高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附不上去,就是论坛里的十大整流中的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