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研究:这个电感在电路中起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7-11-11):
各们这里加的66UH的电感在电路中起的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A:
就是滤波吧

输出电流是多少?告诉一下大家

网友B:
提问

三极管是深度饱和状态吗?为什么输入通过电感接输出?为提供大电流吗?利用他的阻抗吗?

网友C:
三极管在此电路中的作用的扩流

不是楼上说的深度饱和状态。

网友B:
to awey

那他是工作再什么状态啊?放大?不是吧!

网友D:
从D1L1的设置来看,Q1应该工作于开关状态

网友B:
开关状态?

三级管有三个状态啊,截止,放大,饱和,开关状态是不是就是饱和状态啊?

网友E:
R1選值過大

网友F:
这似乎是个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电源

网友C:
从调整管,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来看,是个开关电源的架

还得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G:
我这样分析行不?

设317输出为5伏,当负载电流增大时,22欧电阻电压增大,三极管导通,通过电感输出,电压升高到高于5伏时,317检测到后停止输出,22欧电阻没电流了,三极管断开,电感的自感电压经D1释放同时给负载供电,电压低于5伏时,317导通,给负载供电,当负载电流增大时,22欧电阻电压增大,三极管导通......

网友D:
开关状态

标准的开关状态是;管子不断地交替处于"截止"和"饱和",并分别持续一定时间.期间的过渡时间也经历"放大"状态.

网友H:
是开关电源

C3引入正反馈使电路振荡,频率由C3、R5决定

网友I:
印象中见过。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西电的孙肖子老师出的模电书上的开关电源的教程。
单又感觉应该是个mos管。

网友E:
317扩流電路

Q1的Ic多大,带負載的電源就多大
我们公司自己用的電源都是这樣做的
電感要不要關係都不大,就是一個通直流作用.
R1要用一個大功率約幾歐的小電阻,不然三極管容易罷工.

网友J:
回楼上 hhseng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電感要不要關係都不大”。
我倾向于这个电路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但如awey所说,还需要仔细分析才敢下结论。

网友K:
从结构上看是开关电源.

网友H:
我认为是开关状态

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流的变化产生的自感电动势通过C3反馈到ADJ端,引起正反馈:LM317输出电压上升,R2电流加大,Q1电流上升,反之Q1电流下降。
只要c3取值适当,一定起振。

网友K:
那是,有C3和D1,L1,目的就是为了设计个开关电源

不然加这么多东西干啥...

网友L(2008-02-06):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那电感就储存能量

网友M:
想先问问这个图是怎么来的?

是电路图本来就如此,还是从板上画下来的?因为在实际中电路图上的元件并不一定会全部安装的,安装元件的型号数值也未必与电路图上的相同。可能这个电路设计时就考虑用317或开关电源两种可能性。

网友N:
用317做开关电源,头回听说

有机会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