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老是烧,为什么? 总6W的小开关电源

楼主(2007-11-12):
来自 2楼

楼主:

看图

-------------
问题不错,帖子也写得干净利索。把你的图移上去,穿条裤子。。。。

iC921
2007-11-14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2213924488.jpg

网友A:
冲击电流太大,可串个电阻

楼主:
回awey

我并个4007可以吗?
4007耐冲击电流应该不错的呀

我的一个同事说是过压,但我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4007耐压是1000伏的

网友B:
不用多说,加个10欧1W电阻吧

网友A:
1W可能小了点,不行就用2W的

楼主:
大侠都这么说,确定是过流了,谢谢

楼主:
回dangelzsp

只有6W,所以用半波整流
加个10欧的NTC,先这样定了
以前每100个里要烧1到2个D1,被骂死了

网友A:
如果是频繁通断,用NTC无效

网友C:
这句话太牛了

不用多说,加个10欧1W电阻吧

楼主:
回dangelzsp

6W的电源,在工作时电容上的电压波动很小,基本维持在220V交流的最大值311V
半波整流不是成本的问题,是线路板太小了

网友D:
可能是过压

烧应该也是上电的时候。
上电瞬间,220V输出的电流不能按6W计算(同时还加上效率等其他问题)。
可能会导致二极管两端前向导通电压过大(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从而烧毁4007

网友E:
我认为是大电流烧坏的

原理很简单,做个这样的试验,在10U的电容上充上300多V的电压然后通过二极管短路放电,看会不会烧坏二极管, 你这个电路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出现,当然我说的是种等效的测试方法.你现在坏的比例是千分之一,你会发现在以后的测试中同样有千分之一的坏的概率出现.这仅仅是我分析,解决办法已经有人说了,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即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解决办法能理解其精髓,而不仅仅是经验.

网友F:
200个坏一个

网友G:
肯定二极管4007质量有问题

肯定二极管4007质量有问题

网友H:
把酷拉一起D

把酷拉一起D

网友I:
多加点保护的内容

像防冲击的电阻,用NTC更好,4007换大电流的如1N5408,二极管两端加一个2KV 471的磁片电容等.

网友J(2011-07-22):
多并几个呗

网友K:
没看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