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路,哪种好~

楼主(2007-11-13):
我想设计一个带宽为140K-180K,中心频率为167K的滤波电路~
思路1,直接用带通滤波电路来做
思路2,分两极处理,先低通滤波,再高通滤波
请问哪种会得到更好的放大效果?

网友A:
我觉得

小沙发一下,
我觉得用还是用2级的带通吧,两级带通的中心频率稍微错开,使得曲线过渡平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期待大虾们的高论和批评指正.

网友:
个人认为:

Q值要求不是很到的时候,
还是先低通再高通,会比较容易调整.

楼主:
等待中

谢谢两位的解答~
继续等高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