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变LED的供电电压,改变led的显示亮度,好不好?

楼主(2007-11-13):
(无正文)

网友A:
re

如果不是接受电压输入的模块led的话,用电流较好,至少在亮度上可以保证一致性

网友B:
LED亮度到达一定量后,再加大电流作用不明显

楼主:
只用来控制一个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的亮度

网友C:
还是用电流控制吧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改变脉宽简单有效

网友E:
LED 亮度对电流的线性度和一致性都比较差,

所以一般还是建议用PWM来调节。

网友F:
LED不适合做改变亮度的显示

只适宜亮/暗状态显示.

网友G:
LS,LZ说的LED是指数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