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准电压、电流信号分别是哪些?

楼主(2007-11-13):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样的标准吗?

网友B:
我也从未见过...楼主能否列举几个?

楼主:
4~20mA就是一个标准电流信号阿。

看书的时候,书上说“在过程控制领域中,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都在使用着一种信号标准,那就是4~20mA的模拟信号标准”。于是,就想起既然是一个标准,就有必要全面了解一下。
其实,也是老师布置的思考题,标准电压信号、电流信号有哪些?

网友B:
倒过来说或许容易理解点: 电压标准,电流标准

例如TTL电平标准,COMS电平标准,RS232电平标准...

楼主:
谢谢computer00的回复。

感觉这里谈的应该是模拟信号,rs232之类的电平标准是数字信号。
刚刚搜索了一下,确实有电压标准的,而且国家标准GB156-93。
1.1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系统用的标称电压值、电气设备用的额定电压值和电气设备最高电压值.
    本标准中的直流电压为平均值,交流电压为方均根值。
1.2 适用范围
1.2.1本标准适用于直流和标准频率为50Hz交流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的系统及电气设备。这些电
气设备包括电工设备、电子设备、电信设备和电气器具。
但是电流标准是没有搜索到的。

网友C:
4 mA~20 mA不是“标准电流信号”

而是“标准电流信号制”。它主要是相对于0mA~10mA的一种改进型信号制。

一般理解,标准电流和标准电压往往是ADC中的参考电流或参考电压,也叫基准电流或基准电压。笼统的称谓是标准源或基准源。一个标准源,往往通过一个精度更高的标准表来进行校验。

标准源也可能通过其它形式出现,如时间-频率信号等。目前,世界上能做到最精确的标准源就是时间-频率(信号)。计量基准中,时间是基本单位之一,但确定时间的准确性,实际上还是通过标准频率信号完成标定的。

网友C:
这都是很不一样的概念了

电压标准,电流标准 电平标准

网友D:
工业现场的电压电流信号常用

电压:+/-10V,0~10V
电流:4~20mA,0~20mA

这些都表示每个量的满量程转换成的电信号满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