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帮新手看看一道关于三极管的模电题

楼主(2007-11-14):
麻烦帮帮新手看看一道关于简单的模电题

我是个初学模电的新手,麻烦各位帮帮解一下这道题,谢谢
  求Vo

网友A:
条件不够

比如没有放大倍数,不能知道R1的电流

网友B:
TO ic921

如果知道放大倍数,但不知道IC饱和电流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分析啊?

网友A:
如果放大倍数不太大,应该可以

如果太大,都进入饱和区了,分析不了吧。

你说有IC应该是饱和。

网友B:
TO ic921

我觉得这电路有基极电压和集电极饱和电流大小就可以求,放大倍数好像不需要知道啊?只要求出来的IC小于集电极饱和电流便行了

网友C:
假设放大倍数足够大,以至基极电流远小于集电极电流,

那么可以认为发射极电流等于集电极电流。

而发射极电压为2.5-0.7=1.8V。

那么电流为1.8/1.8=1mA。

输出电压为: 12 - 6*1 = 6V。

网友D:
任何情况下,Vbe都应该=0.7V吧!

网友E:
Vbe=0.7V

只是题目设定条件,也与大多情况相差不多.

网友F:
6楼正确,7楼只能说是近似值,而不是“应该”

网友G:
这个电路何来的饱和?

网友C:
鬼知道...Vce = 4.2V了...这么强的负反馈

网友H:
可以这样估算

R2对地电压为2.5V-0.7V=1.8V,则流过R2的电流是1mA。这样根据Ic约等于Ie,则R1上的压降为1*6=6(V),所以Vo=12-6=6V。

再者,假定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hef为K。Ib+K*Ib=1mA,则,Ib=1/(K+1),Ic=K/(K+1)mA。,则Vo=12-Ic*6k=12-6K/(K+1),单位是伏特。取,K=50,则,Vo=6.117647V。和6V估计值很接近了。

网友I:
R2才是反馈元件

发射极电阻R2作为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当受到温度等其他因素影响时,集电极电流IC增大,IE也增大,使得发射极电位UE增加,从而发射结电压UBE=UB-UE减小,这样IB会随之减小,从而限制了IC的增加.我觉得6楼和12楼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