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保护问题

楼主(2007-11-15):
由于设计问题,锂电池由原来自带保护电路变成没有保护电路,所以我只能在PCB板充电线路上串一个5R(功率2W)限流电阻!设充电器电压8.6V,最大电流500mA,电池最低电压6.1V(两节串联),最大充电电流750mA,请问,这样做可靠吗?会出现危险吗?

楼主:
先坐个沙发

没人说说啊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助我啊

网友A:
要坐牢的~~~

楼主:
对啊 我就怕出危险才请教各位大虾的

楼主:
唉,怎么混到如此地步,没人理了!

网友B:
我理你。。

锂电池是很娇气的,在充电与使用过程中,不能过流,短路,过压,欠压等,特别对终止充电电压要求很高(误差50mV),对应的在充电与保护电路上都要体现出来。

网友C:
欠压保护也很重要

我见过一款产品,3.7V 26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没有保护板,长时间不充电造成严重亏电,整个电池象气球一样鼓起来,把固定电池的搭扣带螺丝一起顶下来了,一颗即将引爆的炸*!

楼主:
谢谢各位

关键是扳子战士不能改了,所以才不得已用那个办法!那我用限流电阻,当电池电压够了时电流会很小,电压落在电阻上行不?

网友A:
重新设计吧~~~不要到牢里再去设计~~~

网友D:
有个前同事做充电试验时,电池发生了爆炸,还起火了

还好旁边没有人……

所以看到网络上报道有人被手机电池炸死……我信了。

楼主:
多谢各位打下帮助,

哎,几百快扳子,又要被骂了!

网友A:
这就是楼主设计上的不对了~~~

楼主:
我的错误我承认

刚接手项目用的电池是自己有保护电路的,可上级的要求换了外壳放不下原来的电池!在原有的电路上没有保护电路!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个项目,所以就...只是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呵呵!
还是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E:
外壳是个头疼的问题

真希望以后出仪器都不用外壳,裸奔

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