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题目,请小x和921来pk一下

楼主(2007-11-15):
我想要一个可调的恒流负载(50ma-500ma),输入的电压范围可能在1-12v,
怎么实现?

ic921是模拟版主,小x对电源颇有研究,你们pk一下,我就坐收渔利了

网友A:
“输入的电压范围可能在1-12v”?为什么要这么低?

还有,你的负载阻抗范围?

楼主:
测电池的容量用啊

放完电可能就到1v了

网友B:
1v时应该是不稳定状态吧,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吗

学习一下!

楼主:
有源的也可以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LM317+一个电阻,但输入电压低不到1V

要低电压的话把LM317换成0.xV的低压差稳压IC,加一个电阻就行了,可以到1V以下的

还可以可以一个稳压管(或发光二极管或)+1个功率管+1个负反馈电阻
稳压管换成一个硅管+一个锗管的正向压降,就可以做到1V一下了

要精度高且可调的话就用LM10+1个功率管+1个负反馈电阻,LM的最低工作电压1.2V

如果电源电压高点,要求效率高的话,可以用基准低的开关电源IC,把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这样可以把效率做的很高
--当然,输入电压就高些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学会灵活运用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就可以很简单的用电压来控制电流、或用电流来控制电压了
自己多想想吧:-)...

网友C:
搂主的方案可以改改

没必要一定用恒流负载,低压不好做。

电池放电等效于反向充电,将电池倒接在恒流源上,检测电池两端的电压即可。
这样,恒流源就很容易做了。

网友D:
应该先交给公正员才是。

楼主:
狂晕,原来这么简单

awey ,偶像啊

小x回答得也不错,就是低压下得器件实在难找

网友E:
有源的当然容易做了

xwj的方案是无源的。
有源的电压再低点也可以。

网友F:
谢谢楼主!比技术,我不是他的对手

放了我吧。

网友D:
哈哈~~~那到T台也行~~~

网友G:
呵呵,电池放电专用的电子负载就是恒流源。

如果是双向的可以用两个轨对轨(rail to rail 西电郭万友教的时候就这么读的,错误别说我啊)放大器做个简单的双向恒流源,三极管扩流即可了。

网友H:
简易电池测试/充电仪里就用的是有源电流源方案

    然后记录电池电压并积分得到放电曲线和电池容量,反接过来就成了充电器,楼主莫非也想做个这东西?这个产品还是有不少利润的,麻烦的仅仅是要写个PC平台软件。
    产品结构:带AD和串口的MCU(12C系列的20PIN 51、89LPC、AVR、PIC都行,带IAP最佳)+USB串口桥+多路可调电流源(每路独立多级可调最佳,但IO开销就大,成本上升明显,一般两级可调—快速、普通档即可,这样小管脚数MCU就够用了)+模拟开关+指示、切换电路,OK,再配上外壳、电缆、外置电源和光盘、外包装等,成本几十,可以卖到二百以上。当年刚买DC时,大容量镍氢电池太贵,工包的质量离散性太大,曾想做一个用来筛选电池,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外壳一直没动手。

网友D:
现在智能电池开始起步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E:
chunyang说的东东

产品结构:带AD和串口的MCU(12C系列的20PIN 51、89LPC、AVR、PIC都行,带IAP最佳)+USB串口桥+多路可调电流源(每路独立多级可调最佳,但IO开销就大,成本上升明显,一般两级可调—快速、普通档即可,这样小管脚数MCU就够用了)+模拟开关+指示、切换电路,OK,再配上外壳、电缆、外置电源和光盘、外包装等,成本几十,可以卖到二百以上。当年刚买DC时,大容量镍氢电池太贵,工包的质量离散性太大,曾想做一个用来筛选电池,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外壳一直没动手。
---------------------------------------------------------------------------------------
chunyang说的东东我正打算做来玩玩,原因也是“当年刚买DC时,大容量镍氢电池太贵,工包的质量离散性太大,曾想做一个用来筛选电池”,不过自己用有没有外壳无所谓了。原理图基本定了,准备焊板子,成本不超过20(不算样板费),PC端软件也自己来。

网友I:
这个行不行?

表一:《5μA~10A精密恒流管》主要参数
测试条件 V=10V I=0.8  V=Vt   △V=±0.5V   V= Vt I=  I=1.2
型号    恒流电流(mA)    起始电压Vs(V)    电流稳定度(/V)    温度系数C(/)    最高允许电压(V)    最大耗散功率(mW)    外形    备注
4DH1     0.005-0.1    1.5-2.0    5-20    20-0    50    70    50    B-3    四端可调
4DH2    0.10-10    1.5-2.    0 5-20    20-0     50    70    200    B-3
4DH7    0.3-100    2.0-3.0    2-10    2-10    50    70    700    B-3
4DH7经扩展    0.1-10A    2-3.5    2-10    2-10    50    70    50W-200W    B-3
3CR3    0.3-10    2-2.5    5-20    2-10    50    70    300    B-1    三端可调

网友J:
LS起始电压Vs(V)

网友K:
与其痛苦,不如痛快

就像在1米高的阁楼里过日子,太憋屈,xwj都把技术用到极限了
这种问题,实际上是IC设计人员的任务,不是IC应用人员的任务
有 1V 的运放,但似乎没有 1V 以下单独的基准

弄个开关升压,不像想象中那么麻烦,2V 就好办多了

网友K:
可以用大电容保持较高电压供电

电容只对基准供电,因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太大
有的是微安级的低压基准,用大电阻分压,可以**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