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功放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7-11-15):
我用的TDA2007外接两个喇叭,内外喇叭共地.现在的问题是只有一路有输入时两个喇叭都有声音,查明是因为一路输出经过喇叭反馈到另外一路输出,现在我想做到一路有输出时另外一路没有,请问怎么改改才行??谢谢

网友A:
是否接喇叭的地线断了?

如果喇叭都接了地,怎么会串呢?

楼主:
通过地返回到另外一路输出的反向输入

网友B:
不用改

只要认真按上图连接,别弄错了就行啦.

网友A:
没想到你电路的放大倍数这么大?

13K/18=?

功放当运放用了?

楼主:
一路有输入时,如果只用一个喇叭可以试出另外一路没有声音.
但是用两个喇叭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喇叭也有声音.再请帮我看看

网友C:
1、放大倍数太大了,2、注意布线,减少串扰

一般集成的双声道功放IC分离度都还可以的,除非接错线或布线不良才会这样

楼主:
用一个喇叭分别试左右声道,发现可以完全分开
两个喇叭分别接左右声道输出,共地就不行了????????

网友A:
先把放大倍数改小试试再说(建议10倍)

网友A:
你看过那个功放的放大倍数是700多的?

楼主:
放大倍数调小以后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