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产生过冲,下冲的缘由

楼主(2007-11-15):
只知道运放输出会上升然后振荡最后才稳定,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假设你在追一只老鼠

假设这只老鼠会凌波微步之类,总之极其灵敏,瞬时速度能达到无穷大

老鼠突然跑到一个位置并突然停下(“阶跃”),你过了一会儿才跑到老鼠的位置,然后冲了过去,这有 3 种可能:

1. 身手慢,到了老鼠的位置却刹不住脚,冲了过去,只好往回跑
2. 眼睛慢,老鼠停下,你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于是才决定……当然不能决定停下,也得往回跑
3. 大脑迟钝,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该往回跑了

第一种是因为惯性,后两种是因为信息反馈或运算滞后

两种过冲(超调)性质不同
第一种是开环系统的超调,可以想办法解决:提前减速
后两种是没办法彻底消除的

当然实际系统两种是同时存在的

网友B:
是比较器么?

负载阻抗呈现电容性质。欠阻尼。

网友C:
可以学一下控制理论……^_^

楼主:
.....

书上只是说现象但没说产生的缘由

网友D:
就是一个LC振荡回路。只要你把LC振荡回路理解透了,就明白

楼主:
太难懂了

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输出信号会超出那么一大截,然后再振荡一会儿,最后才稳定,这个跟LC有什么关系?运放输出没有LC电路吧

网友E:
很可能是反馈滞后,LZ贴图啊

楼主:
没图啊

就是运放输出信号由上升时间+稳定时间,最后才会稳定的,我就是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段上升时间和稳定时间

楼主:
刚搞了个图

我说的意思跟这图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F:
输出有引线电感L 与 分布电容+负载输入电容C 引起的振铃

特别是接入示波器时,示波器的探头引入的电容与电感,会加强这种振铃幅度。

网友G:
Rf并联小电容可减轻过冲

网友E:
阻尼振荡,还是反馈滞后的原因

取消反馈回路的积分电容,Rf上并小电容

楼主:
.....

能不能时域帮我分析一下,我很想知道产生的原因,
拿这个图来说,

1.在1us时,输入降到300mv,但为什么到了1.3us时输出才变成300mv

2.然后输出信号为什么会继续下降到220mv呢?这令我想象到电感继流作用,但从运放结构图没看到电感的存在啊?

3.在电压变到220mv时怎么又往上升呢?升到300mv怎么还要继续升上去呢?

网友A:
通俗说

频域角度:实际器件带宽有限
时域角度:实际器件速度有限

所以输入阶跃跳沿,必然有延时

有延时,反馈信号就会滞后于输入,就会过冲

网友D:
恩,反馈滞后导致过冲也是一种原因。

这在反馈放大电路里面很常见。

打个简单的比方:你要跑到一堵墙那里,然后突然停住。你不能事先刹车,而应该等你发现
墙已经到了,你才开始去刹车,那么这个过程必然就会过冲,要撞上墙,甚至把墙撞垮了。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反馈控制速度不够快,运放也是如此,它要检测到输出信号到了目标值,
然后再返回去给控制端叫它停下来,可这时已经晚了,要过冲。

另外,虽然运放中没有故意放置的电感,却存在着分布电感。要知道,一根导线就可以
看做是一个电感,只是电感量比较小。同样,两根导线之间就会存在着分布电容。在
没有反馈的电路中(例如数字电路的输出)也经常可以看到振铃或者过冲,这就是因为
LC回路的原因。

网友A:
简单说,都是惯性

有保持位置x(瞬时电压)的惯性,也有保持速度dx/dt(斜率)的惯性
还有更高阶的惯性……
所谓“阶”就是储能元件的个数,1阶只有滞后,高阶开环系统就可能振荡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一些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但"器件带宽" 跟 "器件速度" 不是一回事吗?

如果器件速度块,那么它所能处理的频率就越快,带宽自然就上来了啊

请问两者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带宽和速度

1. 一个是频域,一个是时域
2. 对具体器件,大体一致。但可能运放A的带宽比B宽,速度却比B慢一些

楼主:
不太明白

带宽大,速度怎么会慢呢?

能处理几百兆的信号速度不可能低啊

网友D:
楼主,同样是1KHz的正弦信号,一个是1V,一个是100V

从负峰升高到正峰,你说哪个电压升高的速度要求快呢?

因此,我们选运放时,不光要看带宽,还要看压摆率。

楼主:
谢谢

明白了,请问computer00你说的汽车惯性跟 赤铸 所说的惯性引起是不是同一回事啊?

网友D:
哈哈,扯远了,老鼠都搬出来了...感情楼主成了猫了~~~

第一种提前减速的方法,又可以将模糊控制扯出来了,哈哈,

楼主:
嗯,谢谢两位

你们打的比喻让我更好理解一些,我明白惯性是由LC引起的了,但振荡为什么也是由LC引起的呢?我觉得就一个电感引起的延迟就会导致过冲,过冲就会振荡,一个惯性元件不就能引起振荡了吗?为什么要有LC两个元件呢?

网友A:
一个惯性元件是没办法过冲的

我前面讲过惯性有保持位置x的,有保持速度dx/dt的,甚至有保持加速度d2x/dt2的……

至少要保持dx/dt的才能引起过冲。显然一个电感或电容只能保持x

楼主:
回26楼赤铸

我的理解是这样:造成过冲的原因是惯性元件引起反馈信号的延迟,输出信号超标了一段时间后才反馈到输入端,导致过冲现象,比如电容,因为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不能马上感应到输出电压的变化,这就造成了过冲现象,因此我理解就是一个惯性元件就能引起过冲,请问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错?

另外,你所说的"保持位置x"是不是指电容? (电压不变)
             "保持速度dx/dt"是不是指电感?(电流不变)

网友A:
不是

L与C是“对称”的
V与I是“对称”的

L的dI/dt不能无穷大,所以说对I有惯性
C的dV/dt不能无穷大,所以说对V有惯性

I、V都是“位置”

一个惯性元件,不加反馈是无法振荡的

网友H:
哈哈学习

lz太高深啦

网友I:
我看,都有点扯远了

根据我的理解,楼主理解并承认有过冲的(向上或向下)。有了这个前提,说话也方便多了。

这样,既然“知道运放输出会上升然后振荡最后才稳”,那么应当知道这个结果(上升)是基于类似于同相输入的↑阶跃的结果。反之,如果是↓阶跃输入,则只能是“下降后振荡最后才稳定”。

当然,这种现象存在的基础,是基于①-欠阻尼状态,且电路必须是②-线性的。这样----
①就阻尼状态而言,如果是临界阻尼或过阻尼,则不管↑或↓阶跃,都不会有振荡,即不会有过冲----如果不存在振荡,就不可能出现过冲。
②就线性条件而言,如果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得另当别论。而如果是线性的,就必须有对称关系----不能说,有上升振荡,下降就没有振荡了。这点,不容置疑。具体解释为:

更多的举例当然也可以,但那只是帮助理解有无过冲的问题。楼主既然理解了“运放输出会上升然后振荡最后才稳”,那么明显应当知道电路是工作在“欠阻尼”状态而不是临界阻尼或过阻尼状态。既然如此,上升时能“先上升再振荡最后才稳”,那么,下降时,当然也是将是“先下降再振荡最后稳定”。如果不是这样,电路必然有非线性元件存在,如二极管。

通常说的欠阻尼、临界阻尼和过阻尼,是对于线性定常系统而言。有了非线性元件(如二极管)的非线性系统,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至此,楼主应当明白了,不明白就只好去学自控理论了,前面也有人说了,没办法的!

还要加一句:
当然,上述的阻尼说,并不是全面的。实际的电路和普通的系统一样,还有滞后的问题----由滞后引起的振荡,有时会更甚于欠阻呢。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请问运放产生过冲,下冲的缘由
只知道运放输出会上升然后振荡最后才稳定,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I:
改了几遍,感觉只能说得这么好

如果还不理解,真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J(2011-10-24):
路过踩踩 .
猜想应该是由运放本身有限的频响和周边散杂电容电感引起.

网友K(2012-04-04):
这个帖子 穿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