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的走线问题!!

楼主(2007-11-16):
小弟把贴片电容这样布线可以吗??一脚在TOP,另一脚在BOTTOM !!请斑竹讲讲手动布线的流程和技巧吧!!跪谢拉!!

网友A:
你这样怎么弄哦 至少也要来个via吧

网友B:
贴片需要 via吗?

网友C:
建议去PCB板块

网友D:
要放个过孔呀,不然怎么两面怎么连通呢?都没孔...

网友A:
不用via 两个层的线这么接到一个smt零件上啊

你把零件塞到pcb里面去啊

网友C:
电磁感应

网友B:
层与层的导通是同过VIA ,这点不否认

但在贴片上不应该有VIA?

网友A:
爱丽丝mm咩乙烯?

网友B:
michael_li,就是你楼下说的乙烯

网友B:
手机板没做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via肯定在旁边咯 这么会在贴片上呢

网友B:
就是啊

10楼: 层与层的导通是同过VIA ,这点不否认

但在贴片上不应该有VIA?

楼主:
感谢回帖!!

我还是把贴片的线布在同一层吧!!!感谢各位呵!!!

网友E:
贴片同一层不好布的,打个via很难吗?

网友F:
可以在底座打空!

楼主:
回awey工

在同一层不是那么还布,还是在贴片旁边打个VIA比较好!!!

网友B:
awey工?太好笑了

awey母呢?

网友G:
打一个过孔扣5分,以前老师说的

网友H:
呵呵,awey母当然是在家里啦

MM,
awey工不敢掐你的,
不然肯定会:
被awey母掐掉耳朵...

网友E:
alice84 ,成全你。

网友I:
打一个过孔扣5分,这个老师不及格。

网友H:
啊! 非礼啊~~~~

只听alice84 一声尖叫,

然后只见awey工...

网友E:
兰天白云,你的老师是迂夫子`~~

网友B:
只见awey工在非礼xwj

于是alice84赶快报警

网友H:
晕,awey工有这么BT吗?

所以29楼肯定是看错了!

于是,大家再仔细一看:...

网友B:
awey工确实很BT

awey工在非礼xwj

网友B:
awey工,这个图偶都看过了

一只小象!
xwj你都做了什么啊?

楼主:
哈哈~~~

awey,对不住啊!本意是叫你工程师,没想到~~~西西~~

网友A:
帖子好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