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取样求教?

楼主(2007-11-17):
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别人做好取样转换,我要做的是在传感器取信号,而不影响别人做好取样转换,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可以如何实现.

网友A:
你要取4~20mA的信号?

如果是,串连即可

网友B:
在电路里面串联一个取样电阻。

当然,这会产生压降,压降小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认为没有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