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我搭的电路板

楼主(2007-11-17):
我前段时间搭了个正弦波过零比较整形电路,单电源供电。
低频段很好,我用示波器看了看,500K以内没有问题。
今天,我换了个高速运放,maxim的MAX913,这个高速比较运放典型延迟才10ns,所以,对10MHz信号整形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搭出来后根本不行。
诸位说说什么原因?
过零比较电路,单电源+5v供电。所以,在正负输入端都用电阻分压加上了2.5v的直流电(不加的话,单电源是不行的),正弦信号正端输入。
以前用TL082对200K整形很好,现在对10M的信号用MAX913整形,根本不行,郁闷啊

楼主:
附图如下

网友A:
既然加了直流偏置,那么应该就要在信号源后面串联隔直电

否则加了也是白搭。

网友B:
“根本不行”是没办法说原因的

因为没有人能知道“根本不行”是什么。

楼主:
实验时,后来加啦,但还是不行

但用TL082在100K,200k时完全可以

楼主:
我说的根本不行是输出波形根本就不是方波

而是畸变的正弦波。
一个正弦波中间大幅值,两边有两个小的幅值。基本上就是这种波形。
什么原因啊?根本没有过零比较啊

网友B:
回楼主6楼帖

“一个正弦波中间大幅值,两边有两个小的幅值。基本上就是这种波形”。
你查查运放的datasheet,是否允许加反向的输入电压。

网友C:
你看器件手册了吗?看看 5 脚(LE)该怎么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的5脚是干啥用的?

将参考电平移到电源中点,然后加少量的正反馈。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真是太感动啦

5脚是LE,就是锁存引脚,芯片资料上说,LE加高电平的话,输出不会影响到输入,比IC内部加滞后要好,而且不会振动不稳定

楼主:
芯片资料描述

The MAX912/MAX913 provide a TTL-compatible latch function (就是5脚)that holds the comparator output state .As long as Latch Enable (LE) is high or floating, the input signal has no effect on the output state. With LE low, the outputs are controlled by the input differential voltage and the latch is transparent.

A comparator can be thought of as having two sections;
an input amplifier and a logic interface. TheMAX912/MAX913’s input amplifier is fully differentialwith input offset voltage trimmed to below 2.0mV at+25°C. Input common-mode range extends from
200mV below the negative supply rail to 1.5V below the positive power supply. The total common-mode range is 8.7V when operating from ±5VDC supplies.
The MAX912/MAX913’s amplifier has no built-in hysteresis.For highest accuracy, do not add hysteresis.Figure 2 shows how hysteresis degrades resolution.

网友A:
那5脚应该接地啊...

楼主:
刚按computer00说的,把电路重新做了一下

现在附上新修改的图
用PROTEL DXP 仿真时,波形效果很好。
但是实际搭电路时,用示波器看出来的效果还是跟以前差别不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布线

多半是布线的问题,底线还有其他线没拉好。电源滤波电容没放号。

网友A:
我晕,你这个电路,偏置都没了啊

要将2脚和3脚偏置到电源中点,并且还需要加一定量的正反馈。输入还需要接隔直电容。

另外,输出似乎是OC的,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E:
搂主没有领会 computer00 的精神.....

楼主:
我仿真时试了

只要加偏置,输出就不正确
加正反馈有必要么?比较电路不需要吧?

楼主:
唉,真急人

高手们说说啊
或者给个图也行

网友C:
唉,真急人

唉,5脚是锁存允许,低电平透明,高电平锁存
什么“输出不影响输入?”
另外,LE就是个数字信号,串电阻干吗?

比较器加正反馈是为了产生滞后特性,防止输出振荡,MAX913 是线性过渡比较器,信号好可以不加

加偏置、加隔直电容……
高速比较器一定要注意电源

网友F:
开关电源那50mV/Vpp的纹波就不要做什么高速信号了

还没算他的噪声

网友G:
10M,好高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