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稳定的+5V电源呢

楼主(2007-11-18):
   我的毕业设计要做一个监测系统,该监测系统数据采集部分是模拟电路,要用到电荷放大器(CA3140)和一些滤波电路(OP07),单片机用MSP430F149,无线模块用的是PTR8000(nRF905芯片)模块;而数据接收部分用的也是MSP430F149和PTR8000(nRF905芯片)模块,不过用MAX232将数据上传至上位机。
   数据采集部分需要+5V和-5V电源,该电源要比较稳定的,越稳定越好;MSP430F149 和PTR8000(nRF905芯片)模块用3.3V的电源,现在的问题是要用电池供电,我是一个外行,初学者,希望斑竹和各位高手能够帮帮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可是还没有做完,时间不多了,急啊!!!

   我已经查到的是可以用LM1117将+5V转换为+3.3V,那么MSP430F149 和PTR8000(nRF905芯片)模块可以工作了;用MAX860将+5V转换为-5V,那么数据采集部分的负电源就解决了。问题是要用电池供电(+5V的),我没有查到符合要求的电池啊!但是我想用几节5号电池,然后通过7805转换为+5V,这个办法行不?7805转换的+5V稳定吗?5号电池行吗?如果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给个方案看一下

如果功耗不大,就用4节5号电池供电,用LDO得到3.3V电压给单片机和NRF供电(注意退偶),另外一个LDO得到5V电压(这两路可以用双LDO供电以省成本);用反转DC-DC得到-6V的电压,通过LDO得到-5V电压以期望最小纹波。

楼主:
感谢斑竹

谢谢斑竹啊,很高兴认识你,你是一个热心人

网友B:
用2个 mc34063,

一个产生+5V,一个产生-5V
肯定比7805省电
模拟电路设计得好,一样可以使用DCDC电源

网友C(2014-06-02):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耗不大,就用4节5号电池供电,用LDO得到3.3V电压给单片机和NRF供电(注意退偶),另外一个LDO得到5V ...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4节五号电池供电,我用MIC5205产生+5V电压,接下来怎么产生——5V呢?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4节五号电池供电,我用MIC5205产生+5V电压,接下来怎么产生——5V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

DC-DC负压生成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C-DC负压生成电路

你的是意思是直接将电池输入电压通过DC-DC负压生成电路产生-5V吗?还是说将已经产生的+5V翻转为-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意思是直接将电池输入电压通过DC-DC负压生成电路产生-5V吗?还是说将已经产生的+5V翻转为-5V? ...

都可以啊,但是要自己算算哪个效率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啊,但是要自己算算哪个效率高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