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大家指教:信号地和电源地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电路图如图所示。
其中,输入信号是200兆赫兹的高频模拟信号。
我认为:电源地的作用是提供一个0电平基准;如果信号地和电源地不接在一起的话,运放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我感觉二者不能直接连在一起,但说不出为什么。我认为如果使用电感连接二者的话,可能不会出现问题。
不知大家怎么看?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呢?

另外,是0欧电阻好一些还是电感好一些?如果选用电感的话,多大值比较合适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先打开图片链接再刷新,可以看到图

网友A:
接地是必须的

即使是通过其它元件连接到地也必须有直流通路,否则,输入端电平不能确实---有可能让运放饱和。

网友B:
谁设计的电路?负反馈电路都接错了

两个地要求直流等电位,可能通过磁珠连在一起,也可能在电源输出口上直接连在一起(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