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频闪灯控模块

楼主(2007-11-19):
我做了一个每个灯是11W的频闪灯控模块
输入是12VDC,输出300V。 用3843+开关管做的。
电容用的是3个rubycan CDF系列100uf/360V电容。
六个频闪灯,每三个为一组
每组闪烁频次是2HZ

直流电源显示,输入12VDC,电流达8A。频闪灯工作的时候是6A--8A之间变动
不带负载时候,稳压稳在300V,电流是170mA

这个模块在高温测试的时候,即55度环境温度,工作2个小时后漏闪。
常温下,工作8小时后损坏

发热器件有变压器,大电容。开关管

开关管用的是IRFB4310,表面温度有109度
变压器,80度
三个电容,2个表面温度55度,一个78度

请问大虾: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没看到东西,口说无凭

电容是Rubycan还是Rubycon啊?后者是红宝石的,别买到假的了。

楼主:
是Rubycon

将坏的模块拆下来检查,是可控硅坏了。

楼主:
上图: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哦!小女子感激不尽!

....

网友B:
估计是开关管过热了。加强散热或者换更大功率的管试试

楼主:
主要是变压器和变压器边上的电容发热

工作2个小时就大概80多度了,
加强散热?怎么弄呢?
加个风扇?还是换个外壳

本身这个外壳就是一个大型散热器....

网友A:
可能电源变换的效率太低了,100W左右发热不可能这么严重的

这种问题要解决,要满足下列条件
1,有原理图,
2,pcb图或者实物图,
3,相关性能要求和工作状态描述。
光这样发帖估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
你的电路有很多毛病。

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尽量靠近开关管和整流管,用电线拖出来等于没接。我看到你线路板走线相当单薄,而且有直角转弯,电源走线尽量短,粗,而且在12V端需要使用堆锡来减少线路阻抗。
另外尽量减少开关管的开关损耗。你可以使用恒定负载来测试一下你电路的转换效率,效率应该最起码在80%以上,否则极易损坏功率器件。
另外频闪灯应该启动电流很大,所以可控硅的余量需要选大一点,可控硅的抗过流能力相当差。

网友D(2019-08-21):
我们有中微cms8s003,带双路运放和比较器,可以替换其它品牌003,兼容,有例程、技术支持,样品和开发工具免费送,整个市场价格无敌!2656332893

网友E:
你的开关管都109度,可以看看这个开关管的手册,最大功耗多大,这个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