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19):
在用AD8002双运放搭了一个仪用运算放大器,来放大前级的微弱信号.如果单纯测试仿真没什么问题,见第一个图(可以将电容上的信号进行预想的放大),但是如果用来放大取样门(第二个图中的四个二极管)后保持电容上的信号,就无缘无故的叠加了一个直流信号,如果单纯仿真取样门电路,也符合实际情况(见图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第二个图中信号没有理想放大的原因!!叠加的直流信号从哪里过来的?如何在电路中进行改进

楼主:
图2是取样门电路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图1是仪用放大电路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图3是应用的电路

当取样门电路后加上仪用放大器时,就会在保持电容上叠加直流偏执,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帮助分析,图3的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看一下偏流

Vdc=ib*R

网友B:
dd

二极管单向导通,如果加交流信号,会对电容连续充电,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在电容前接一对地电阻看看.

网友C:
正常

AD8002 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偏置电流IB太大(uA 级)

有了这个电流,两个二极管分别对电容充放电时,流过的电流就有了差别,二极管压降也就有了差别。

等效地看,就是IB在两个二极管的并联动态电阻(V-I 曲线)上产生的压降

网友D:
直接买个仪表运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