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电源部分电路,请帮忙分析

楼主(2007-11-19):
如图所示,其中POWER为输入电源,MCU及其它器件的地是输入电源的地经5.6uH电感后取得。无线接收模块的电源是MCU电源经电感和三极管后取得。其中接收模块的天线接到输入电源的地线处。使用地线作接收天线。请帮忙分析电路原理。图中的电感如何取值?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

其中VCC为输入电源,RF_VCC为接收模块电源,RF_GND为接收模块地,RF-IN为模块信号输出。使用的接收模块为使用广泛的超外差433Mhz/315Mhz无线接收模块。

网友A:
研究别人的电路?

楼主:
是的,不怎么明白电路中的电感的作用

网友B:
电感隔离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