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扬声器声音很弱。

楼主(2007-11-20):
我用两个运放放大音频信号,放大倍数是4倍,然后去驱动扬声器。但是为什么声音还是很弱。

网友A:
运放非功放,驱不动

网友B:
加个三极管就可以吧?

网友C:
楼主不会用真名吧?

网友D:
搞个功率大点的,例如TDA2003,2030什么的

网友E:
普通运放输出一般10mA数量级

扬声器当然声音很小。

网友C:
圈圈真是个2030呀~~~

网友F:
扬声器需要的是电流驱动

运放只能做前置方法,后面要用音频功放推动扬声器,当然,用分立元件也可以,前级运放增益够的话,后面加2-4个晶体管构成OTL或OCL电路即可。

网友G:
为什么?就是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大

声音当然小。具体地说,它是电压放大而不是功率放大。只有在电压放大后再进行功率放大才能输出大的功率。因而,运放电压放大1000倍也不一定有多多大的声音。

举例:通常的静电电压够高了吧?可是,它的输出阻抗太大,释放不了多少能量的。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请教 扬声器声音很弱。

我用两个运放放大音频信号,放大倍数是4倍,然后去驱动扬声器。但是为什么声音还是很弱。

网友H:
回iC921

普通运放的输出结构也是射极输出啊,输出电阻也很小啊

网友I:
简便方法

本人非学电的,以前按教科书搭了个电路,用一个小喇叭发声。放大倍数总是较小。后来发现倍数是取对数后的值。然后加大倍数,小喇叭挂了。

刚买了一个功放和一个扬声器(100w),用起来效果很好。
功放名称:AMP IC 音频傻瓜王放大器 (8元一个)

网友J:
LM12也是运放啊,功率够大了,

网友K:
呵呵,大多音频功放IC都可以视为功率大点、参数低点的运放

但普通运放电流输出能力有限,因此声音大不起来